读取PLC内部数据。

楼主(2003-06-03):
请问,谁有过用单片机读取PLC的内部数据的经验。
需要得到什么样的PLC数据组织格式才可以呢。
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

网友A:
什么plc?请将需求讲详细点。

网友B:
每种PLC不同的,请查手册,还要看你以怎样的方式读

网友C:
两点:
1、你需要了解你所想连接的PLC的通讯协议。
2、PLC的通讯接口与你的单片机系统的物理连接关系。

网友D:
说到底,就是你需要得到的数据和你的plc、单片机软硬件均有关。现实的应用有很多plc、单片机通讯的例子。

网友E(2003-12-12):
读取数据是不是指把PLC内部的梯形图程序给搞出来,如果是的话,其实很简单,借助软件可以把内容从PLC中下载下来,比如用松下的编程软件,,可以任意下载上传,.

网友F:
用單片機讀取PLC裡面的數據,你需要懂你所用PLC的通訊協議以及單片機通訊這兩方面知識.做法是用你所需要的操作命令和所需要讀取數據元件組成字符串,通過通訊端口發送,如果發送正確,則PLC會返回一字符串,一般要延時100ms.

网友G:
先看看通讯吧

网友H:
首先明白PLC的通讯协议,然后-------

网友I(2004-07-27):
我可以向你了解一些关于单片机的知识吧?

网友J:
什么是单片机 详细的举几个事例可以吗?

网友K:
灌点东西:)

网友L:
读,写都可以,我做过人机+fx1n(bd232c)+pic;or omron

网友M:
很想了解一些

网友N(2004-09-08):
关键是协议

网友O(2004-12-04):
你需要得到的数据和你的plc、单片机软硬件均有关

网友P:
对于plc有很多编程软件,可以通过通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