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3):
本人用了三菱公司的E500型变频器,现在想将计算机与变频器通信,采集变频器参数。计算机通过485转换透亮上变频器的pu口,根据说明书上的协议规定,我发送数据串:05 30 30 36 46 31 30 44 31来读0号站的当前频率数,可变频器老是返回错误代码:15 30 30 33 0D.我查不出出错原因,包括格式和交验码,请问专家我到底哪里写的不对?请务必举出两个读频率、写频率的例子,并提出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用vb写的程序那就不用发送ASCII码了你的30要写为0,36为6 .我本人的看法你试试看

网友B:
你要注意是ASCII码还是16进制发

网友C:
你要真正理解ASCII码的含义,另外选择了网络操作模式才会接收频率,要多看多试

网友D(2003-09-24):
我目前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想请教楼主
485转换器Adam4520怎么和CU03连接

网友E(2003-10-24):
想问楼主采用的转换器是什么样子的?
我买了一个半双工的不能用?
是不是三菱是全双工呢?
谢谢.
palmy@126.com

网友F:
好象是422

网友D:
这方面的事情我做过,估计你错误原因有一下几点:
1. SUM CHECK计算错误,不应该包括05在内
2.结尾缺少CR或LF码
应该发送0530 3046 4131 3032 3741 0D

网友E:
我用了RS422转接器,
可是发送过去的字符串没有丝毫反应,
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谢了!!
另外变频器中关于PU口通讯的117-124号参数我都设置好了,:
具体设置为:
站号:0
通讯速率:96
停止位长:0   (8位,1停止位)
奇偶检验:0    无
通讯再试次数: 3
通讯校验时间: 1.0
等待时间: 9999
CR/LF :  1
EPROM:   0

另外操作模式设为PU操作.

网友G:
试先将变频器操作模式设置为通讯操作:
" <ENQ> 00 FB 1 0002 DB <CR>"
起始符:Chr(05)/站号:00/指令代码:FB/等待时间:1/数据:0002/校验和:DB/结束符:Chr(13)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硬件没接好

网友E:
现在已经可以用了,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必须按发送ASCII码值才行,
比如 053031...
不能按字符串发送?比如说"0500FA1....."
(我是用VB编的程序)

网友D:
还有要注意一点的是发出命令字后要等待一会才能有反馈,不可能马上就有反应

网友D:
按ASCII码发送可以保证发送字符没有二义性,一般的语言如VB是可以发送CHR$(05)&“00FA。。。”,因为已经默认转换成ASCII了,但用LabVIEW则必须
明确设置为“Normal Display才行,你用VB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解ASCii码.,ENQ=CHR$(05)不是ENQ=05

网友H:
你要严格遵守通讯协议,还有协议后是否要加回车符!

网友H:
结束处加回车!

网友E: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回帖!
特别感谢给我回信的litianxi

网友I(2004-06-15):
我用VB,用的字符串发送格式,可以写入频率,电动机会改变速度,但是没有返回值,即INPUT里面没东西,感觉很怪啊。

网友J(2005-09-17):
5i7ri6eii67i6i676

网友K(2006-01-08):
我用OMRON的AL001与三菱E与S系列变频器无法通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