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4):
请问高手:
比如说:知道一台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 如何选用电机三相起动线.我们车间一般5.5KW的电机都用2.5平方毫米护套线.大功率我就不知道怎么选用?

网友A: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适当放大一至二倍,然后查导线的载流表确定电缆的线径。(电缆厂家都会提供这样的手册)

网友B:
可以看一下电工手册

网友C:
假设1平方通10A的电流,2平方通15A的电流,如此即可. 注意电压高的话要求电缆高的绝缘

网友D:
一般来说还要看距离,根据经验,距离近的可以小一些,7A/平方左右,距离远的就要大一点2-4A/平方。

网友E:
有人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经验工式:
KW*2=电流。如3KW就是6A左右。
一平方的线可以通过4A的电流。依次类推。

网友F(2003-07-08):
我所了解的仅供大家参考,如果不对,请一定赐教!
1、电机的功率×2=(约等)电缆的电流;
2、线径不大的话(比如10mm以下)7A/mm左右;
3、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转,并且散热条件不太好(或有套电管),应适当增加线径,
   在公司现场那些日本老电工,给18.5KW 电机配16mm的电缆,也是考虑到现场的特殊条件;
4、各个工程的条件不一样,大概不能一概而论吧。
5、说的不对,请赐教。

网友G:
电缆选择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仅考虑电缆的安全电流,还要考虑长距离时的电压降。

网友H:
光是“导线的许用电流密度"而言,它就不是线性的:大截面的导线的相对散热较差和它的集肤效应较显著等原因,实际电流密度要偏少。

网友I(2003-08-08):
额定电流加百分之四十裕度

网友J:
实际上应该综合考虑一下你的布线的情况,一般来说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会小于同截面积的单线,可以参考“电工手册”

网友K:
选择时还是按现场实际情况而定了!大约1KW=2A。
电机长时间高负载运转,压降比较大,散热不好,就要考虑适当加大线径了!

网友L:
我同意6楼的意见...他说的不错...我现在的工程就是按这样计算的...

网友M:
同意6楼的

网友N:
大家说的都没错,按电机的功率(kw)×2=额定电流选电缆,还要考虑是长期工作还是短时,电缆是铜芯还是铝芯等。

网友O:
我比较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P:
我有一个简单的选导线的方法:二点五二四为三,六上均五往上算,百二返百逐级减,线大容小一级算.意思是二点五平方的导线加二就是所能承受的电机容量,四平方的导线加三就是能承受的电机容量,六平方以上的导线加五就是所能承受的电机容量,一百二十平方以上的导线就是线大容,一百二十平方的导线能承受一百千瓦的电机,以此类推。这是一个速算法,不一定准确。

网友Q:
我们大功率都是按1.5~2A/平方来选的!!设计院一般是按1A/平方来算的!!!!

网友R(2003-09-11):
来自电缆厂的意见:
查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除以0.65~0.8,计算出电流值,然后找一个技术较强的电缆厂,要他提供电缆的载流量(PVC电缆是在40度环境温度导体达到70度热平衡时的最大电流)表。再根据电机实际长期负荷电流,经济地选择电缆即可。
理论上计算当然很复杂(GB/T 10181-2000),按上面的方法做,可以应付99.99%情况。
一般埋地时比在空气中,电缆能承受的电缆略大。

网友S:
看完大家的高见,我觉得实际上大家讲的意思都差不,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一个计算方法在本行业内的“权威”性以及它的安全可靠性。当然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只针对一般情况!

网友T:
你应按电机的功率来选择电线.

网友U(2003-11-04):
很难讲的,我厂30千瓦的就用兵16平方毫米的。

网友V(2004-06-13):
有時還是要跟據實際而定!不過我還是同意六樓的!

网友W:
我的意见:
1.线路的长短影响电压降,线路短不必考虑..
2.主要选择是线路发热,每平方承受多大电流是经验问题,查查手册,留一定余量.大一点小一点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X:
当年30KW的水泵我用6条6平方的线(星三角启动),运行几年啦也没事呀。

网友Y:
众说纷纭,长见识

网友P:
一个简单的粗选电机导线:二点五二四为三,六上均五往上算,百二返百逐级减。

网友Z:
我认为电缆厂商提供的办法比较经济。

网友AA:
电线的选择是个不简单的问题,一般需要考虑载流量,及导线的机械性能等。载流量一般厂商的行录上都有,也可以参照国标选择。我选择的规律是:导线标称载流量大于或等于电机功率x2x1.3

网友AB:
哇,学到了不少知识。其实大家说的都不错,只是在经济与保险系数之间有的选咯。

网友AC(2004-10-20):
果然是很好的动动

网友AD:
选型
你所说的经验公式是对380V的电机来说的
高压电机就不一定了

网友AE:
电缆越粗,单位面积的载流量越小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电缆越粗,单位面积的载流量越小
说得好。所以,有了并联电缆应用,道理就在其中。比如大功率的电机引线,再比如,电气柜中主电路的导线。两条90平方并联电缆的载流量比一条180平方的电缆载流量大。

网友AG:
对电动机的导线选择,我的做法是按;(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图)、(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图)中的有关电动机启动保护设备、导线选择表既方便又可靠。何必伤脑!

网友AG(2004-12-01):
两条90平方并联电缆的载流量比一条180平方的电缆载流量大。

     这说法不对!导线并联使用要*减少系数,因条数增后,热条件变差,邻近效应较大,增加了导线的电抗和电阻,使在同一电流下的温升增高。所以导线的并联使用,不如单根导线的利用率高。不信可将你并联的二根线测一下,是否电流是一大小。并联的导线根数越多,它们的电流分布越不平均,靠近中间的导线电流小。并联导线一毁般降容使用。

网友AH(2005-03-14):
电缆选型参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
     附录参见http://download.gongkong.com/detail.asp?id=293
     其他详情,请提供所需电缆的工作环境、系统参数等信息,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和最优质的服务呈献给您!请给我来电:
     江苏圆通电缆有限公司
   朱 恩 清
   hdsr178@yahoo.com.cn
   0514-4613031、4612490(Fax)

网友AI:
本人因为不是电专业的,所以请教大家一个菜鸟问题:标称截面(单位平方毫米) 3×35+2×16 指的是多少平方毫米啊,谢谢!

网友AJ:
4400W的電爐,用四MM的多心電纜是否可以?
想請問各位師傅,我用的四平方的多心電纜連接4400瓦電熱管,使用時電線發熱很利害,不知是否有什麼不對。
      初來新手,請多多指教 。

网友AH:
Re:hehei
       3×35+2×16 应该指的相线(俗称火线)是35平方毫米,载流量应按此考虑。
Re:cy.cheng
       GB50217-1994附录B中的数据有其特定的条件,实际载流量还应参照附录C  敷设条件不同时电缆持续载流量的校正系数、附录D 按短路热稳定条件计算缆芯允许最小截面的方法!有空您去查一下。

网友AK:
本身提出的问题就不对,没有提到大功率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伏 怎么选线?

网友AL:
线粗一点没有坏出

网友AL:
线粗一点没有坏处

网友AM:
经验1平方2安培

网友AN:
我厂的电工(30年的电缆专业)在为22千瓦的电机选线时,要用75平方的电缆,呵呵!

网友AO:
选取电缆的截面,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经济流量密度,它是和年利用小时有关.小时越多.则电流密度取小值,反之,可大些.主要是降低损失

网友AP(2005-04-16):
我有一电动机线路、保险丝选择表原与大家分享,需要者发Email:tj-fu197029@163.com,有求必应。

网友AQ:
回复电机选线
要根据电机所工作的环境,电机的功率,以及电机的电压等级来考虑导线的选择,一般的38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按照2a/kw来选择。如果导线的距离较长,还应该考虑到经济电流

网友AQ:
关于晶闸管调素速的问题,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Q(2005-05-23):
我不同意39楼的观点,

网友AQ:
关于可控硅的控制,朋友们帮帮我呀

网友AQ:
请问高手,高压配电系统中,它的保护系统与那些因素有关系,请指教

网友AR:
变频系统电机导线可按手册加大一级

网友AS:
你是不是接在220伏的市电上的
如果是的话 你的线是小了

网友AT(2005-07-04):
RV   RVV       2A/平方  .

网友AU:
一平方的铜线安全载流量应该是5A   了铝线应该是4A

网友AT:
都是电工,有个口诀我就不用说完吧:
        10下5, 100上2, 25 35 2倍半,70 90.......
        铜线 裸线升级算,穿管护套7 8 折............

网友AV:
1平方毫米的铜线可以流过6至8A,1KW配2A就够了。

网友AW:
我们长时间在外搞安装大功率电气设备,基本方法电计算电缆用线.电机KW 乘 2即所需电流.1个MM平方铜线6 A电流.听我的没错.环境温度高一点也没事.

网友AW:
我们经常在外安装大型电气设备.基本计算方法.电机KW乘以2.是所需电流.每1MM平方铜线
可用6A电流.环境温度不超70度,都可放心使用.否则加大电缆平方.

网友AX:
电缆选型有很多因素影响,1.电动机功率 2.持续时间.3.环境
我的单位大电动机,有的就按1的系数,就是1kw1平方的线算.

网友AY(2005-08-07):
有没有人来评价一下,谁说更准确的,在实际中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AV:
现在问题解决的吧。

网友AZ(2006-02-10):
怎麼計算哪?
我不知道怎麼使用

网友BA:
一平方通过4A还是7A应该是根据实际的工作环境来确定的吧

网友BB(2006-05-05):
不可能哦,你小子是不是吹牛哦

网友BC(2006-06-20):
引用 网友H:
光是“导线的许用电流密度"而言,它就不是线性的:大截面的导线的相对散热较差和它的集肤效应较显著等原因,实际电流密度要偏少。

网友BD:
总功率为300Kw,分配功率为15-120kw,总线先取100mm2的铜电缆是否可以,新手请教。

网友BE(2006-09-23):
车间用线,最好用橡缆。关于线径的选择,应先考虑电机的工作电流以及启动电流。如果是已经安装的电机,可以通过电流表直接测出。因为理论电流因所承受的负载的变化,电流也随之变化,所以测出的电流是最准确地电流。也可通过粗算法算出。额定电流=功率W 除以 电压。另外,应考虑因距离而造成的电压降。电工手册有计算公式。
      (由于详细公式无法打出请原谅)

网友BF:
做为专业的电工,要从多方面考虑,我的QQ627430610  可以加我我愿意和各位同仁交流.

网友BG(2006-10-25):
我所知道的:三相电机每1千瓦的电流约是2安.每平方毫米的铜芯线的安全栽流量是6安,铝线1平方安全载流量是4安.如果线路过长还应该适当加大线径.车间生产为了安全和正规起见最好使用电力电缆.你们车间用护套线作为电机动力电源线,显然太不正规和安全了.

网友BH:
电动机导线截面积的计算
这要根据步线的方式来确定。如果是架空裸导线供电的话,可以用以下口诀来估算:裸铝钢绞线,千瓦百米除以三。若用裸铜钢绞线,铝线数值6折算。

网友BE(2006-11-24):
五十楼回复:
引用 网友AN:
我厂的电工(30年的电缆专业)在为22千瓦的电机选线时,要用75平方的电缆,呵呵!
如果电缆不是很长,用十平方的铜线就够了

网友BI(2007-01-07):
我同意 61 楼的说法
这是安全系数内!
你想挑战极限的话可以大于5 V

网友BJ(2007-02-09):
首先你要说清楚在什么电压下运行,在什么环境下运行,是直流电机是交流电机,电机到变压器的距离都有关系,还有运行方法,还有是铝线是铜线。

网友BK:
在我们公司,因为机器从来都不停,所以1平方的线只能够过3个电流

网友BL(2007-10-28):
要看多大的电机?我处670kw380v电机,选用240平方三拼。还发热。

网友BM:
一般普通的导线选择 就按照那个口诀就行。

网友BN:
我是新手!请问90平方四芯铜芯电缆在380V的条件下  能承受多少千瓦?

网友BO(2007-12-01):
5楼的方法就可以了。你还要学习一些安全电流及“集肤效应”的知识。

网友BP:
还要看你选的铜线还是铝线了,还有就是你的电机是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