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7):
请问下面什么意思?
   L     DB17.DBW   50
     L     DB17.DBW   52
     +I
     L     30
     -I
     T     DB117.DBW   80

L不是把数据装载到ACCU1吗,连着两个L怎么理解,麻烦高手,
详细解释一下上面的程序好吗?谢谢。

又一个问题:
西门子的CUP指令就一个操作数,他的另一个操作数放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例如:A     M      1.4
语句中只有一个操作数 M1.4,另一个操作数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敬请指教!!!

又一个问题:U指令什么意思。我看指令手册上没有呀。

网友A:
提问时先看书,
     L     DB17.DBW   50
     L     DB17.DBW   52
     +I
     L     30
     -I
     T     DB117.DBW   80
是:db17数据块的DBW50中的值加上DBW52的值减去30后送到DBW80地址。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
L     DB17.DBW   50
L     DB17.DBW   52
第一条指令是把 DB17.DBW   50 装入ACCU1。
第二条指令是把 DB17.DBW   52 装入ACCU1。
那是不是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ACCU1中的值是DB17.DBW   52中的值?
第一条指令的执行效果被第二条指令给覆盖了。

网友B:
当用第二条L指令时 ,第一条指令执行后 的内容从ACCU1中传入ACCU2中,此时ACCU1中内容为后一条指令执行后的内容。

楼主:
又一个问题:
西门子的CUP指令就一个操作数,他的另一个操作数放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例如:A     M      1.4
语句中只有一个操作数 M1.4,另一个操作数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敬请指教!!!

又一个问题:U指令什么意思。我看指令手册上没有呀。

网友C:
另一个操作数就是前一句语句中的数,你看看前一条指令就知道了!

网友D:
“U”是在德文版中用的,和英文版的“A”一样

楼主:
这么说,另一个操作数是RLO?操作结果也放在RLO?

楼主:
请问下面的指令怎么解释?
     UN    M    153.7
     O     T    113
     ON    M      9.3
这是某个FC的开始部分,请问UN的另一个操作数是谁呢?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找楼上兄弟的意思,系统开始运行的第一次逻辑操作的另一个操作数放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E(2004-07-27):
[推荐]和和
每次在进行位操作时,它的第一个操作数是首次扫描(FC=first scan) 它总是为1。举例吧:和和
如:     A   I 0.0
           =  Q0.0
如果I 0.0 位逻辑1那么它与首次扫描相与,然后把逻辑结果赋给Q0.0
和和: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必须好好了解首次扫描的含义,这很重要。和和。

网友F:
[分享] 你的问题很好,和和。
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因为高人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回答得比较好。
你的    A     M   1.4
你问另一个操作数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首次扫描(FC=first scan),它和RLO一样存在于程序状态字当中,是一个位。每次当CPU执行位操作时,多会用到FC,并且在执行新的第一条位指令时,它的状态都为1。
A     M    1.4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首次扫描与M1.4相与,把相与的结果存在于RLO中,直到执行下一个影响RLO的指令前一直保存着。

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G:
这种问题其实不用问,直接看帮助文件基本上可以完全搞定

网友H:
谁骗走了我的钻石?

网友I:
请教,那位大侠有STEP7的编程手册,另外请教FM355C为什么不能作到冗余系统,急....谢谢

网友J:
鼓励一下,不过还是建议boygreen先找本手册看一下,上面的问题在手册中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K:
西门子网站有STEP7的编程手册

网友L:
基础知识的积累非常重要,多看看资料,我想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网友M:
DB117.DBW80
= DB17.DBW50 + DB17.DBW50 - 30

网友N:
首次扫描总是为1吗

网友O:
a i 0.0
= L 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P(2004-08-27):
临时变量

网友Q(2004-11-12):
请问下面什么意思?
   L     DB17.DBW   50    将其装入累加器Acc1
     L     DB17.DBW   52     将ACC1装入ACC2,再将DB17.dbw52装入ACC1
     +I                               将结果装入ACC1
     L     30                         将立即数装入ACC1,ACC!装入ACC2
     -I                                (ACC2-ACC1)装入ACC1
     T     DB117.DBW   80    将ACC1装入DB117.DBW80

L不是把数据装载到ACCU1吗,连着两个L怎么

网友Q:
西门子的CUP指令就一个操作数,他的另一个操作数放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例如:A     M      1.4
语句中只有一个操作数 M1.4,另一个操作数在哪,操作结果放在哪?
敬请指教!!!

二进制结果位BR

网友R(2004-12-14):
学习使人进步,谢谢

网友S:
我怎么看也看不懂哦

网友T(2005-08-26):
我怎么找不到啊,能给个网址吗,具体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