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8):
如何制作hitech 触摸屏和电脑及plc连接的电缆线?接脚定义我已经知道。但是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电缆线比较合适。请指教!

网友A:
查找台达触摸屏的操作手册,分不同的通讯端口和PLC

网友B:
我这有卖的,几十元一条!

楼主:
不用了。自己已经搞定了!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C(2004-05-06):
eric_yang兄我对HITECH触摸屏宏指令编程语言知道甚少请赐教,小弟在此谢谢
zhoubaot@tom.com

网友D:
比较不同的线,发现用五类线制作的较好,下载程序时速度可达19200,很快。

网友E(2007-08-18):
请将hitech的PWS6800C-P人机与PC的下载线制作方法相告;在此感谢了。我的联系方式:QQ:463547712 E-MAIL:ZYGR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