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08):
最近编了个程序,是利用松下 Fp1型号编制的plc程序,还为大家做了张页子,http://lxydnzm.y365.com/qw1/wuliu/,希望刚来这里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更多的惊喜!!!

网友A:
你好,我也用了松下的PLC,是FP01型的,但是我就是不能与它进行通信,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连接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设置方面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A: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我用的是USB与串口的转换线,也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与三菱、GE的PLC进行通讯,你说是设置的问题,我没有资料,不知道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你使用什么编程软件编的~~还有就是系统设置方面没有问题吗????可以看看这方面设置有问题还有~~

网友B:
你有松下Fp1型号PLC的编程手册吗?

楼主:
我有课本~~~要是想要~我应该可以找到~~~~但需要印刷,还有三菱的~~也许还有别的哦

网友B:
松下Fp1型号PLC的编程手册有下载网站吗?

楼主:
这个我倒是不怎么清楚~~~应该有的吧

网友C(2006-02-22):
跪求松下FP1编程手册,最好是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