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楼主(2003-06-09):
本人用cx-p  1.2版本,请问JMP(04)下面应添什么?

网友A:
JMP(04)指令总是和JME(05)结合使用产生跳转。JMP指令定义跳转起点;JME定义定义跳转终了点。
当JMP执行条件为ON时,跳转不执行,程序执行按书写程序连续执行;
当JMP执行为OFF,跳转至与JMP指令相同编号的JME指令处,执行JME后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