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串口问题

楼主(2003-06-09):
各位好,我现在做一单片机系统,单片机用8051,其串口已被占用,我还需扩展一485接口,是不是要先用8251扩展一串口,然后再用此串口接M75176转换成485,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使用75176的。主要是用程序控制其接受或发送状态。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8251扩展一串口,然后再用此串口接M75176转换成485的好。

网友C:
选个双串口的cpu嘛!华邦,达拉斯都有这样的片子的。

网友D:
atmel也有双串口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串口扩展芯片呢?如SP2337/8DP

网友F(2003-08-01):
也可以用2条口线模拟串口,不过编程时要根据波特率控制好时序才行,用这种办法硬件简单,但软件编写要复杂许多.

网友G(2004-08-05):
你的方法肯定是可以的,不过成本高,电路复杂。根据你的应用情况可以选用以下两种办法,成本较低,线路相对简单:
 (1)用CPU的IO脚及一个片内定时器模拟串行口。前提是你的CPU不要过于忙,允许时间长达1ms的中断(波特率9600)。
 (2)用一个2051扩展一个串口。2051与主CPU之间用8根数据线及三根握手线做个接口。很好用。不过占用的端口多。要看你的系统情况选择接口的形式。

网友H(2006-04-07):
我觉得用定时器来模拟串口还好些

网友I: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