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0):
请教:WINCC通过MPI方式与S7-300连接,一段时间以后会自动断开连接,需要从新启动WINCC才能从新建立连接,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提提建议...
夏夜星空

网友A:
WINCC没授权?

网友B:
1、MPI适配器是否可靠
2、S7 300周围有没有大磁场设备
3、通讯数据量是否太大
4、你使用的WinCC如果是5.0 SP2的话,组态时最好不要选择中文
5、MPI网线长度是否接近于极限值
OK!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