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FP0控制伺服电机带丝杠总有误差偏移现象

楼主(2003-06-10):
是在一定距离反复运动。怎么办?

网友A:
在反向运行前,加入回原点或校准原点的过程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
机械是肯定有误差的。是用的homereturn方式?还是?

网友C:
我有办法
我有一种伺服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有兴趣请回邮xiaoyp@stepservo.com

楼主:
第一次上电是回零的,以后是记脉冲数走,机械误差是有的可是我是往复运动呀!

网友D(2004-12-17):
是在一定距离反复运动。怎么办?
问题一定解决了吧
我现在也正要做同样的东西,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要向您请教了

网友D:
我只做过步进的,第一次用松下的伺服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网友E:
最节约成本的办法是按照心情所说的一样,但是不必要每次都寻零,可以在计数到一定往复次数之后,执行一次寻零操作。
正常伺服电机的往复运动是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偏移总是向着一个方向,也许,可能是程序的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节约成本的办法是按照心情所说的一样,但是不必要每次都寻零,可以在计数到一定往复次数之后,执行一次寻零操作。
正常伺服电机的往复运动是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偏移总是向着一个方向,也许,可能是程序的错误。
请问不必每次都寻零有什么好处呀。

网友F:
应该不会吧!我用伺服步进那么多,没发现有这些问题。如是步进系统的话,由于脉冲过高,或没有加减速的情况下,会引起失步。
螺杆反复运动更容易产生误差,有间隙存在,可以用精密滚珠螺杆。电机与螺杆之间通过连轴器连接。
还有,只要在开机的时候找一次原点就行了。

网友G(2005-01-18):
我以前也遇到过,可能有1.机械没装好;2伺服电机参数没设好;3,刚性不够等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可能是机械没装好;伺服参数没设好;刚性不够等

网友H:
往复运动,机械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应该是丢步或者脉冲受到干扰的问题。

网友I:
如果是每次改变了一下马达行程,就会偏位的话是什么原因呢?但是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偏,运行一段时间就不偏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J(2005-06-23):
我用三菱的就行,用欧姆龙的我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K:
外行话:
是否可以在软件方面加一个偏移补偿(左右方向)
这样的话,再运行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寻零,主要考虑本次运行
时产生的误差,估计这样以后,基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吧?
供商量!

网友L(2005-10-18):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我就曾经在一个滚珠丝杆上做每秒来回10次,幅度2毫米,非常准确,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