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1613与CP343-1?

楼主(2003-06-11):
我的上位机是WinCC5.0,CP1613,PLC是S7-300, CPU是318-2,上位机通过CP1613与PLC的CP343-1组成工业以太网现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我想通过上位机直接对PLC进行在线编程,在对CP1613及CP343-1的参数,如IP地址设好后却无法从上位机将“硬件配置”下载到PLC上,从而无法实现上位机与CP343-1通讯,只有用编程器通过MPI将硬件信息下栽到PLC上时,上位机就能与CP343-1进行通讯了,进而就能对PLC进行在线编程了,只能这样吗???

2、上位机就能与PLC进行通讯,但WinCC却读不出PLC的数据,我已将PLC相关的地址做到了WinCC的外部变量里了,不知WinCC还须进行什么设置???请指教!!!

网友A(2008-01-04):
直接用tcp/ip协议就可以轻松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