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维修

楼主(2003-06-12):
请问各路高手,我想学习维修电路板,应怎样循循渐进的学习。请指点路线图。

网友A(2006-06-15):
最好从理论学习开始(要系统的学习理论)再跟几个高手(千万不要找那些修家电出身的高手,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没有办法相结合的)学习怎样动手处理故障。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慢慢来。做电路板维修是很辛苦的....

网友A:
我见过许多“电路板芯片级维修的高手”他们只不过是把电路板上的芯片都取下来再把那些取下来的芯片用能用的仪器去检测一下再把它们又装回去。更有甚者干脆到卖芯片的商家那里把电路板上的芯片都买回来一股脑都装上去就OK了,如果上机还不行就不玩了反正是以“小博大”。我还看见有这样的广告词“有了某某电路测试仪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维修电路板了”并且只要认识字不管什么学历经过短期培训都可以轻松维修各种电路板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个人认为要想做好电路板维修首先是要喜欢它,能为它吃苦,不要急于把它当作发财的工具才有成功的可能。

网友B:
十多年前修 PLC IO 和电源板,按 15% 收费,元件多是 74 / 4000 逻辑原件和 DC/DC 变换器,能赚些零花钱。 现在的板子便宜了,可靠性高了,容易买了,专用元件多了,想靠修板赚钱恐怕很难了。当然如果是爱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啊.

网友D:
二楼说对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