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通讯

楼主(2003-06-12):
OMRON PLC的特点或者说是优势就是其CPU(当然不是全部)上带有标准的232通讯串口。这与系统组网,链接相对容易很多。
就我做过或看过的例子:
1、直接与PC通讯(通讯线可自制,以前发过相应贴)
 PLC---232---PC 实现一对一近程通讯
 PLC---232/485--- ---485/232---PC 通用的RS232/485转换器实现中距离通讯

2、通过MODEN与PC通讯
 PLC---MODEN--- ---MODEN---PC 实现远距离通讯。
 用这种方式,要在两MODEN中作相应的设置;只要用超级终端连通,即可对实现对PLC进行监测或程序修改

3、通过通用的INDUSTRIAL ETHERNET模块与PC通讯
 1#PLC---INDUSTRIAL ETHERNET模块---光纤收发器---
          ... ...                     ---光纤收发器---HUB/交换机---PC
 N#PLC---INDUSTRIAL ETHERNET模块---光纤收发器---

 如果几个PLC距离远,用工业以太网方式,采用通用的模块就可,如用过MOXA的
NPORT将PLC的232口加以转换,设置为局域网的通讯模式。

时间过的很快,看到已注册三年了,作一应用小结作为三年的纪念吧

网友A(2003-07-26):
你应该注明这三种方法所适用的PLC的型号、或者你所使用过的PLC的型号。

网友B:
感谢心情小姐的倾情灌水,不知能否有幸看到你的实例呢?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很忙,等忙完了,有空时好好总结出来向各位汇报

网友C(2003-11-05):
班門弄斧...勿怪.
1.OMRON 全系列都可以與PC通訊(C20-C500請使用3G2C7模組,C-40---一直到C-200H請使用3G2A6模組),其他如CPM1(台製)請加CF-02通訊轉換器.
C200H以上等級已內建RS-232通訊埠或TOOL BUS介面埠(2進位通訊格式).全系列接線方式請參考http://www.omron.com.tw/faq01.htm接線方式即可.
2.沒用過,還是心情作匯報^^.
3.C200HX & CQM1-H & CS1-H 以上等級支援內部區域乙太網路模組,使用CX-P軟體,3分鐘聯網成功.
心情務怪^^

楼主:
台湾大佬,你过谦了

网友D(2004-08-24):
利昌老大,支持常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