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2):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266 Ac/Dc/Rly,我可以用三相里的其中一相做供电电源,其中另一相做输出电源,这样能行吗?我在等待你们的回音!!!!!!!!!!!!

网友A:
你说的明白一些,你是给PLC供电还是不知道怎样接PLC的输出?

网友B:
可以的,我用过,我用过226

楼主:
我们前不久就是用这种接法,只是用了不到两个月就烧掉了一个226,你们知道为何烧掉了plc,告诉我

网友C:
电源加一变压器。

网友D:
我没有用过S7 用过三菱,松下的 都可以接相间200电压

网友E:
不可以的,那样的话对电网的要求相当高,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的话,极容易烧模板,敬请注意,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