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小型PLC(20~60点)输出脉冲能够达到50KHZ以上?

楼主(2003-06-12):
请教:哪种小型PLC(20~60点)输出脉冲能够达到50KHZ以上?
ZSCWWW168@TOM.COM

网友A(2003-08-27):
三菱的FX2N能够达到
spray-tys

网友B(2004-01-08):
FX2N就可以

网友C:
fx2n達不到50k的,三菱的只能用fx0n/fx1n.

网友D:
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E:
siemens的s7 200系列的好像也可以,哪位查查

网友F:
s7 200只有20K

网友G(2004-05-03):
s7-300可以的

网友H:
三菱FX1S/FX1N系列PLC可输出2点100KHZ的高速脉冲!
FX2N系列主机只能达到20KHZ,配高速输出模块后最高可输出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