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4):
我的东芝笔记本上只有并口和USB口,装了CX-P软件,与OMRON PLC通讯,通讯不了,好像只支持串口,是不是还要装什么软件和驱动,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到电脑市场买一条USB转9针串口的电缆(约140元、透明有IC电路),安装软件后从新启动,打开编程软件,新建菜单中选择此端口(在我的电脑属性中可见)即可。

楼主:
并口转9针串口的电缆有用吗?

网友A:
并口?25针打印口,好象可以转换,也要安装驱动,如前USB,转换后还要连接编程线.(可自制、网上有)。你可到电脑市场问问,最好带上实物。

楼主:
知道在哪下驱动吗?

网友B(2005-07-22):
可以用USB转RS232C试一下;
不行的话用PCMCIA卡转RS232口;

网友C:
对,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D:
USB转COM就可以了,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2007-12-13):
你给我个电子信箱我发给你,我有这个软件,是配套的,我也是用USB-CIF02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