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8):
如何通过编程口直接与三菱FX1系列PLC通讯?一个RS232通讯模块挺贵的。

网友A:
到http://www.usstinfo.com下载该DLL
http://www.usstinfo.com下载该DLL,就可以在VB、VC中实现了。

网友B:
为什么总是这样,
自己怎么实现

楼主:
试试看吧,因为一个通信模块太贵。

网友C:
能说明一下它的接线吗?

网友A:
用一根SC09就可以了。

网友D:
可参考FX系列 PLC通讯手册!用SC-09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