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8):
各位大侠,我在格式化c:盘后,重装WIN98安装正常,进入WIN98桌面后,首先安装OFFICE2000,安装过程如下:运行0FFICE的SETUP文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MSIEXEC 在 0167:00400280 的模块
MSIEXEC.EXE 中导致无效页错误。
Registers:
EAX=00400280 CS=0167 EIP=00400280 EFLGS=00010a82
EBX=00530000 SS=016f ESP=0063fe3c EBP=0063ff78
ECX=816350c4 DS=016f ESI=816350a4 FS=37ff
EDX=81635104 ES=016f EDI=00000000 GS=0000
Bytes at CS:EIP: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b 45 52 4e 45 4c 33 32
Stack dump:

从别的机子COPYMSIEXEC.EXE文件后,替换c:\windows\system\msiexec.exe文件后,运行0FFICE的SETUP文件,出现安装界面,然后按照提示按部就班的进行,直到出现提示要使OFFICE生效,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自动重启后,在刚进入桌面,OFFICE自动配置过程中,出现“OSA9MSIEXEC.EXE 中导致无效页错误”,然后是“MSEHTML.EXE"运行错误
在“程序”菜单中运行任何OFFICE文件:WORD、EXECL均出现无法运行的错误。
   反复重装系统几次结果都是如上,在以前该机能正常安装和运行WIN98和FFICE2000
的,前几天系统混乱,重装系统遇到上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希望知道愿因的大侠能赐告解决之道。不胜感激!我的配置为:研祥810工控机\WIN98SE\64M\火球4.3G+富士4.3G\万胜16X光驱,邮箱地址:KLDCRB@21CN.COM

网友A:
很可能是硬件故障, 比如内存不稳定, 你在bios里把内存寄偶校验打开看看有没有效果, 另外你是在工业现场装吗? 电源问题?, 我的笔记本有时蓝屏死机(win2k)我也没办法的. 实在不行你换件试吧, 反正挺方便的,不象我的本本.

网友B:
内存,重大嫌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已找到原因,WIN95.CIH病毒,查杀后一切正常

网友A:
唉, 我晕,             大哥你新装机怎么能弄到毒呢

楼主:
说明:不是新机,已经使用4年了的。可能是备份在硬盘上的WIN98被CIH感染,后来经过KV查杀,验证了这点。

网友C:
高!CIH还会有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