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19):
各位同行,务必注意这个系列的产品和以前的不一样,使用的时候小心上当

还有请问,大家这个产品怎么和电脑通信,除了买模块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A:
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B:
直接用编程电缆即422线也可.

网友C:
FX1N系列的产品和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告诉大家,让大家都了解一下

楼主:
422线,是什么线呀,说清楚点
特别是几个掉电保持的元件呀
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多用请零指令,不然一旦程序没有正确会影响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