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算放大器的一个问题,请一定帮我!!

楼主(2003-06-20):
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最简单的加法器(如图),我总觉得好象Vi1、Vi2、Vi3接在正相输入端,结果一样是V0=—Rf/R(Vi1+Vi2+Vi3),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输出电压一样是和输入电压反相,那正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还有什么区别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负反馈好象比较稳定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内输入是差动放大器,原理上说两个输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输出时看接在哪一边了,于是就有个正反输入了,应用时就要根据需要来接了.

网友C(2004-03-18):
不对,运放求和只能在反向端加信号

网友D:
楼主说:“我总觉得好象Vi1、Vi2、Vi3接在正相输入端,结果一样是V0=—Rf/R(Vi1+Vi2+Vi3)”?
这和教科书说的就不一样了吧。你的这个公式,既不是同相运放的也不是反相运放的。而且运放的同相输入与反相输入放大倍数数学表达式不一样呀。所以同样的输入电压,接在运放的不同输入端,输出的结果不可能是一样的。不论是理论还是实际都会证明这一点。如果怀疑理论公式的正确性,可以自己搭个电路试验一下,结论就明确了。

网友E(2014-11-19):
同相放大的公式是Vo=Vi*(1+Rf/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