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隔选择?

楼主(2003-06-20):
各位好,请问单片机与总线相连之间的光电隔离器件应如何选择,与485接口芯片之间的光隔又如何选,是否与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有关,能否推荐一下,哪里能查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低速用TLP521-4,高速用6N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