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输出?

楼主(2003-06-20):
各位好,我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我想问一下带电流采集功能的变频器,它的电流值是从变频器的什么端子输出来的,如果要与单片机连接的话,单片机应作一个什么接口,还有我要用外部命令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与停止的话,这些端子的驱动电压是多大?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仪表过来的控制信号,都是0~10伏或者是电位器,0~40毫安的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