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0):
各位前辈高手:
    你们好!我的计算机没有串口,请问各位如何实现同三菱A 系列PLC的通信。通过MODEM口可以吗?那么该买什么型号的电缆?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计算机没有串口,不打可能吧!是笔记本?买USB转串口的设备试一下,在问通信时编程还是监视,监视的话可以用多种方式,问三菱

楼主:
二楼的兄弟: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计算机是笔记本。我手上没有A 系列的简易编程器,想通过计算机将程序写入控制器。该怎样实现?

网友B:
用GPPW软件加sc09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A8PU手编器吗?全新二手低价
MAIL   WZHZJ@263.NET

楼主:
四楼的兄弟:谢谢!SC09电缆在电脑配件市场是否很容易买到?

楼主:
五楼的兄弟:不知你的手编器价格多少?我这两天要用。不知你离台州多远。

网友D:
用GPPW编程,在gkong上就有,只是需要自己做或者买一根SC09电缆,通常SC09电缆不是USB口的,可是买一个串口转USB的接头。

网友E:
使用SC-09和USB转串口线很方便的,而且价格也很便宜200元就能搞定。比编程器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