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1):
请问站长:在FX系列PLC X 的强制操作地址的起始地址。我用编程口协议,y的起始地址是500,可以正常操作,但在你给的资料中X的起始地址0400却不能成功。不知是何问题?

网友A:
顶楼的老兄,能否提供你用的协议,最好详细点,当然能提供代码最好了,在此提前谢过

网友B:
顶楼的老兄,能否提供你用的协议,最好详细点,当然能提供代码最好了,在此提前谢过

我也要,急需!

网友C:
你又来了!不是已经告诉过你:物理输入端X是不能用强制的么?
PLC在每个扫描周期中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把物理地址输入端的状态扫入它的映象存储器。
X的起始地址0400h是对的,但强制输入端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指令无错,它在每个PLC周期都被物理地址的状态更新,你是得不到预期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