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1):
请问各位前辈,PLC内部有备电吗?如果有,没电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PLC内部应有可充电池。电池没电可能导致程序丢失。

网友B:
有的说西门子电池可用十年 但我想这个换电池的问题总会存在
这样要重新写程序是不现实的
用什么EPROM
操作性难度有点大
反之不好
我想电池没有电报警后并上一个同样的电源
然后 把新电池换进出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不用担心什么丢失程序了

网友C:
一般plc电池都有更换时间,记着在时间到之前更换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D:
一般没电之前会有报警的,因为PLC在后备电池的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报警了。但还可以用一阵子的,所以出现报警了,就快点更换电池得了。

楼主:
多谢各位侠士!

楼主:
编程器上显示COMMS是因为电量不足吗?

网友E:
有些PLC内有大容量的电容,换电池时手脚麻利点,程序不会消失。

网友F:
MicroLogix1500也有电池吗?有一次出错,想取掉电池以清除程序,但控制器封装太好没敢动粗,但从外面没有看到有后备电池。在里面?不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