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2):
因没有资料,想问三菱F1系列PLC那个口与电脑相连,用什么电缆?

网友A:
用SC-09加一块通讯模块

网友B:
请问2楼朋友,你这样用过吗!???用的是什么的软件,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C:
请问2楼朋友,那是什么型号的通信模块,哪里有得买!!!

网友D:
SC09 是一个232转422的编程电缆吧:)

网友D:
我以前做过一个,但是比较麻烦的,就是用一块三菱的转接卡,好像是FX -485-BD?
再用一个232-485的模块就可以和pc连接了

网友E:
只要用一根SC-09就可以了。
http://www.usstinfo.com下载FX系列PLC通讯DLL

网友F:
shenyuming:
                你試用過沒有﹐ 我有下載  ﹐然后我應怎樣做呢 / PLC程序有另外的要求嗎 /

网友G:
F1系列是不能直接用SC-09的下载电缆的!
需一条转换线!

网友H:
用sc09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I:
F1系列是不能直接用SC-09的下载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