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2):
请问:
     两台计算机与一个PLC相连,其中一个将数据发送到PLC中,另一个(上面装有组态软件)从PLC中读取数据。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这是可以的,是两台电脑共享数据的问题而已,可以用OPC或组态王一类的软件达到你要求,当然自己编写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