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2):
我有RSLogix 500 English的授权盘但只能一台电脑用,能不能复制一张授权啊

                还望各位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上的可不可以再说清楚点

楼主:
就是啊   不要钓我的胃口啊   我很想知道

网友B:
需要工控软件的朋友请到www.chinalxl.ebigchina.com中查找!(900多种)

楼主: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B: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