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6-25):
我有一台设备上的双速电机的控制转换开关是从台湾进口的。主要控制四个位置即快速正转、反转;慢速正转、反转。每一个动作都有停止位置。这个转换开关一共八个位置。问过几个国内厂商说没有生产过。有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哪里有这种开关。
多谢!

网友A:
这么难买!干脆改掉,用一四个方向中间空档的四位开关控制接触器很容易实现双速正反转。四位开关很容易买的。

楼主:
谢谢。我已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开关。
国内有少部分厂家生产。
不过比以前少了四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