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7):
1,请问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字母各用什么表示?
2,我们日常家庭所用三孔插座E线因该叫什么线(三相四线制)
3,我们单位是三相五线制中性点接地电网,设备里都接上黄/绿接地线,同事们都认为设备已经接地了,这对吗?可以接地吗?

网友A:
pe,pn
保护接地
对.

网友B:
接地这个东东一句两句还说不清。

网友C(2003-12-12):
设备接上不等于真正的接地了,真的接地是在配电柜里面的那里是否真的接地接地是否良好也主要是看那里.

网友D:
有接地先不代表就已经接地
!d

网友E(2004-08-08):
别忘记了:接地电阻要经常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备里都接上黄/绿接地线
距电柜较远的设备注意线径要有保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e,pn
保护接地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