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27):
在串口通讯中,pc机是上位机,为了对一个半双工的无线通讯模块进行收发切
换(txen脚),除了RXD,TXD外还用了modem控制线DB9中的RTS。在发送数据之
前,先用上位机把RTS拉高(大于3m秒);在接收数据之前,则用上位机把RTS拉低(大于3m秒)。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进行无线通讯,一启动上位机的vc通讯界面总是有乱码,但后来进行数据通信则没有问题。
若用硬件强行将一个无线模块的txen拉高,另一个的txen拉低,则也没问题。
前面刚开始出现的乱码是不是与DB9中的RTS有关呢。
我用的无线模块是nortic的ptr2000,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确定不是设备发的调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