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iew的问题

楼主(2003-06-30):
请问各位:如何将Eview中的画面转换成BMP或者JPG格式的图片输出?急急急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有问题可找我。cuiyangfan@sina.com

楼主:
这样 做的话,我还不如用截图软件来的快了 !

网友B:
BMP和JPG的是位图,位图占的容量大要用矢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