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30):
一个电机的速度保持与同一条输送线上的另一驱动电机同步!通过接近开关数齿再通过PLC控制两个变频器!请问此程序如何设计?对变频器如何控制?

网友A:
用速度的反馈进行你这样的同步,不太好.有积累误差.你的问题是2台电机拖一条输送线.可用一台电机(变频器)作速度控制,另一台电机(变频器)作转距控制,由前一台的力矩输出给后一台的设定.

网友B:
无须程序,很多变频器具从工能

网友C:
这个不要太容易啊  我以前就用你所说的方法做过一条悬挂链的双机同步

网友D:
按比例给定就可以了啊

网友E:
说起来挺容易的,主要还是为了让传送带同步,可以加装检测开关,通过PLC处理控制两台电机,当不同步是,传送带就不平衡,可以适当调整其中一台电机的转速,直到传送带同步

网友E:
好象加装ENCORD电机可以实现两台电机同步

网友F(2007-04-05):
没问题,很好做的,做为悬挂链,利用配重导轨附进装开关,来检测马达的同步状态,不同步时,通过同步板,让变频器做加减速的控制,就行了,我公司是专业制作2同步,3同步,4同步,5同步等电箱的厂家,如有疑问,可咨询我公司工程师:邹生 137 1256 9389
     技术要专业,服务要快捷
销售:1,可编程序控制器:西门子(SIEMENS S7-200/300) 三菱 OMRON 永宏及国产PLC
2,伺服步进: 东元 松下 三菱 安川;  变频器:西门子 汇川 东元 普传
3,人机:西门子 三菱 Eview HITECH DIGITAL

网友G:
我现在工作的专长~~拉丝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