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接口

楼主(2003-06-30):
PLC输入接口指示灯并不可靠,一次在维修时,该点的指示灯亮,但操作时却没有输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将该点短接才行。三菱、OMRON都碰到过。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或检查呢?

网友A:
我不大明白你实际情况.但是如果没有输出.可更换内部的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