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加了变频后电机的电流,电压,功率?

楼主(2003-06-30):
如题

楼主:
我们需要把数据传递给计算机,便于统计系统参数

网友A:
可以查变频的参数。

网友B:
用通讯方式:计算机和变频器通讯,直接读取变频器内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由于频率的不同,用电量变送测不太准,用通讯方式,直接读变频器的参数较好.

网友D:
我们公司的产品可以

网友E:
若再用仪表进行二次测量会有诸多的不便和不爽,而且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会对仪表变送器形成干扰的。
你没有讲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规格的变频器,带有通讯接口嘛,比如像施耐德的带有MODBUS、西门子带PROFIBUS的,你用其它的PLC或者软件来直接通讯就可以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还可以做远端的控制,岂不是非常的方便嘛?

网友F:
用触摸屏直接读取变频器里的值,后将变频器与电脑RS232连接

网友G:
直接与变频通讯方式较好,即可学习,又克节省费用!

网友H:
用操作面板显示

网友I(2003-08-07):
用变频器本身来测,准确度是多少?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又是多少呢?

网友I:
用变频器本身来测,测出来的是电机的电流和电压数据还是包括变频器本身的消耗的数据。是瞬间的还是平均的数据。

网友J:
采用通讯的方式最好,不过,还可以采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4-20mA,好多变频器都有两路输出,用来测电压和电流,功率可通过计算得出,这样做简单!

网友K:
这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的问题。
电压、电流可以使用变频器自身的输出直接显示或者间接显示,但是功率却要复杂的多。因为电压X电流不是输出功率。
如果需要,必须安装辅助仪器才能测出相关数据。

网友L:
都是些什么问题,建议参加培训班吧

网友I:
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的问题,首先变频器输出的电量不是工频电源,输出的电源有大量的谐波分量,目前国内的电工仪表一般只能测量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量,如果需要测量大范围1-50HZ的电量,一般的仪表都不行。如果用变频器本身的测量,也只是间接测量。实际输出到电机的有效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是多少只可能估算,准确率估计不高。而且,不同频率下的电机实际效率都不同。如何较准确的测量,我们也在探讨之中。我们希望能分离出变频器的损耗、电机的损耗和实际出力从而计算机械效率。请各位帮忙!!

网友M(2003-09-20):
想简单的测电流 功率,在变频器的电源线前测量就可以,实际简便。

网友N(2003-12-10):
楼上真历害,几个月前的贴都找出来了,顶!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效仿这种做法,这样可能很快就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O:
如果你真想做研究我建议你使用示波器,检查输入输出的电流波形,计算出均值后比较一下,就可以准确的测量出变频器与电机的各相运行特性,使用仪表一般难测准,仪表一般是半波整流均值表,对非正旋波的测量在不知道波形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是准确值!!!

网友H:
不用测量,面板上有显示!

网友P:
有控制平可以显示!

网友Q(2004-01-10):
我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负载端!结里当然是不准了显示有480~520V,这算不算是仪表受到变频器的强干扰或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工频啊!

网友R(2004-09-23):
从通讯方面解决好像容易些,请注意变频器会不会对你的通讯有影响?

网友S(2005-06-03):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T:
如果作为定性的监控,直接采用变频器的参数,是可行的。如果作为对电机电量的检测数据与分析,采用变频器的参数则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因为变频器的控制输出电量数据不能自己对自己做“权威”的判定。必须要有其他的设备“旁证”。比如,采用专用的谐波电量分析仪或分析系统。
我曾经采用lem公司的谐波分析仪,对西门子公司的mm440进行过测量与校验,仅输出频率一项,就存在差距。在100Hz的时候,频率的误差在1Hz左右呢。可见,变频器内部的输出电量参数是有误差的。可以参考,但不可以作为标准的依据。

网友U:
我用的是ABB550,可以从面板上读数,比较准确。我试过用电度表在上端测量,与变频器自身测量的功率相当,误差不大。电流和电压也比较准确。

网友V(2005-07-13):
为了生活!

网友V:
试下
为了生活!

网友W(2005-12-01):
你好,请教以下有关测量变频以后的电量不准问题
我们在使用进口的测量电压、电流功率测量仪测量油田使用的驱动抽油机用变频电机时,出现测不准的现象,如何才能在油田现场快速、方便的进行变频后的电流、电压、功率等电参数的测量?
因为抽油机的载荷在一个运行周期内变化较大,因此,电机的载荷也是变化的。
现在是否有较有效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工况下的变频后的电机电参数?或是通过有效的附加装置可以达到准确、方便的测量的目的?

网友X:
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还要通讯什么的,直接读取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即可。这只是本人的一点见解。

网友Y:
回复不了,试一下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
------------------------------------------------------------------------
真情酿美酒,服务聚人心 。  http://www.lanling.com.cn

网友Z:
请问有频率和电流的什么关系式吗   cty822531@163.COM

网友AA:
对于低压变频器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对于高压的我感觉就不是很合适。我们用的两台高压变频器的电压电流系数是可以设置的,所以还是不能看到实际的电流。

网友AB(2005-12-31):
不好测
引用 网友W:
你好,请教以下有关测量变频以后的电量不准问题
我们在使用进口的测量电压、电流功率测量仪测量油田使用的驱动抽油机用变频电机时,出现测不准的现象,如何才能在油田现场快速、方便的进行变频后的电流、电压、功率等电参数的测量?
因为抽油机的载荷在一个运行周期内变化较大,因此,电机的载荷也是变化的。
现在是否有较有效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工况下的变频后的电机电参数?或是通过有效的附加装置可以达到准确、方便的测量的目的?
朋友,你好,我也来自油田,是胜利油田,你呢?
我在现场测试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测试变频后的参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了解电机吗?变频后的参数是很难进行测量的,电流还可以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输入数据采集卡,或一般的测电流的仪器,电压就无能为力了,无论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仪表都无法准确测试。更不用说功率和功率因数了。
我在测试时都是在变频器前测试,这样用常用的功率测量仪器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测试了,虽然有一定的谐波干扰。变频器上的数据也是可以用的,应该说大部分变频器还是测的很准的。但没有经过计量认可,只能当作监控使用噢!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如题
你说的用计算机通讯读取,是否要装测试软件。

网友AD(2006-08-10):
直接读变频器的参数较好.

网友AE:
使用带有GPIB功能的电表量测

网友AF(2006-11-19):
收获真多
为了学习.
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