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6-30):
变频器旁边有一个传递脉冲信号的监测系统,当打开变频后,系统的影响比较大。但该系统和变频器没有任何连接

网友A:
是电磁干扰吧。好象加滤波器可以起一定的作用。此外变频器内有参数调节。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应该加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即RFI滤波器或叫EMC滤波器),Danfoss变频器小功率的包含内置的RFI滤波器,完全能达到EMC标准!

网友C: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连线要穿在钢管内,钢管要接地良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日立j300
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是什么芯片
请问到那可以找到他的资料

网友D:
变频器干扰一直是控制系统的问题,没有完全清除其影响,特别对模拟量的采集和监测,对高速脉冲的输出。现在最多也只能在电源隔离或信号屏蔽上作文章。

网友E(2003-10-04):
教你一个办法。你找3个磁环。把三根输出线分别在绕在三个磁环上。具体圈数可由2-8试试

网友F: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能会有效,但也有负面影响--噪音增大
追求完美是我永恒的主题

网友G:
你把2个系统的其中一个的电源接到比较远的电源上,非常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