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讨论

楼主(2003-07-02):
最近看到日本横河在吹新出炉的PLC,2万条指令只要1MS,也真够快的了,我看我们用显示卡的处理器芯片做PLC算了,最近用FX2N的PLC处理大规模的移位,结果扫描周期过长,不得不降低精度4倍.才刚好够用.不知有哪个的PLC移位处理速度快一点的.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Siemens最新的300 C系列的,速度,价格都还合适。

网友B:
Omron新出的CS1速度很快,不CV系列还要快。
且CS1几乎完全兼容C200H的I/O模块,问题是如果使用C200H的模块,而不用
CS1的模块,速度会有所降低,但依然很快。
火电厂灰渣部分600点的系统,我都主管感觉出来比S7-300要快,你说快不快!
各位有兴趣去查一下CS1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