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modem获得远程电话的按键识别?

楼主(2003-07-02):
怎样让modem获得远程电话的按键识别?

我在一个外国软件中用过类似语音卡的功能,可以有按健菜单,选择不同的功能
my e-mail:
      mylanchat@163.com

网友A(2003-10-06):
用TAPI技术可以实现

网友B:
当猫收到来自电话的拨入信号时用atath1接通来电,就可以接收到电话的按键信息,手机和座要都可以,在此之前要将猫的工作方式转为语音模式而非数据模式,既用at+fclass=8命令,至于atath1这个指令我也是在偶尔实验时发现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以,如用不用这个我那个猫就不能接收到电话按键信息,但是如果是用猫给电话打电话的话猫又能收到电话按键信息,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你有新的发现一起讨论!

楼主:
这个倒是个新的发现“atath1接通来电,就可以接收到电话的按键信息”,很有实用价值,如果这样,就可以实现语音根据菜单选择键自动播放了,等我试验好了会共享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