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松下 FP0-C14RS的问题!

楼主(2003-07-03):
各位大侠:
我们的设备是转轮除湿,用的是松下 FP0-C14RS可编程控制器,每次用一个月以后,在生产状态下就自动断电,厂家来过也没解决,请问,他的编程程序用哪种,和计算机连接的线是怎么个接法,各脚的定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已有解决办法 13968757168

网友A:
你的QQ号我忘在办公室了 我的18752758

网友B:
没有明白你说的每个月自动断电是什么意思。有可能他程序里加了个时间限制。
fp0用的是FPWIN 编程,编程电缆SH8513,232通讯。应该是很简单的控制,你把他的程序上载后改一下应该可以,或者根据工艺自己编写一下,不难的。

楼主:
各位大侠!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设备通了电后,但是FP0-C14RS不通电,说要上载了程序才可以通电?

网友B:
你如果FP0-C14RS不通电,那么如何上载程序?!

网友C:
你的線路是不是短路啦,或者你的電源供應器負荷過重保護了,我以前試過這種情況.

网友C:
舊版的FP0時不支持內部時間的,如果懷疑加了時間限制那要查一下你PLC的版本,還有跟各位FP0的使用者說一下,新版FP0已經支持浮點運算啦!!!!!!!!!!!!!!

网友D:
FP0很方便的,完全可以自己动手进设计。

网友E(2004-07-11):
二楼的先生能否将您的办法说出来,大家都学学?

网友F:
我用过几台FP0-C14RS的PLC从来没有象你所说过的问题呀,估计是机器的厂家在里面下了圈套,他们每次来收你们的钱吗?

网友G:
电缆用AFP8513,软件网上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