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4):
有时程序下不到plc中,提示Communications time out.Check the port number,network address,baud rate,and attached cable.但有时能,怎么回事?
还有在plc和pc串行通信时,总提示接收超时,还没成功通信过,又是怎么回事“
请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
不知道你的PLC上有没有波特率选择开关,如果有,搬动后再试。要不就在软件里调整一下波特率和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