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4):
请问编了程序怎样验证程序对错,我看很多程序都是实际工业现场用的,我只有一个plc,一个TD-200面板,一个数字输入输出模块EM222,导线开关按钮什么的倒是都有,怎么模拟那些用在工厂中实际的程序,而且证明它是正确的,请指教,谢!

网友A:
你还须一根编程电缆,编写完200的程序后下载到PLC中去,再接上TD200就可模拟了。
在编程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红色的,就是错误的。程序编完后,通过编译也许会发现错误。再有,逻辑上的错误就只有靠调试当中发现了!

网友B:
请问这些东西总共要多少钱?

网友C:
PC-PPI电缆大概两百多吧!

网友D(2007-03-30):
PC-PPI电缆.USB的730RMB.我刚买的.我现在想学PLC.有愿意给我当老师的请加我QQ5312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