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5):
现在大家所谈的FX2N与PC通讯(大多用VB所写)程序所用协议可在本站看到,可是想过通过RS422(编程口)与PC(触摸屏?)通讯?看我做的实验:
软件:PORTMON, FX-PCS-WIN(FX编程软件),串口通讯软件(随便下载吧!)
实验1:FX2N上安装FX2N-232BD,自己做一根232通讯线,在串口通讯软件中按照通讯协议发送“05 30......”,PLC按照要求正常动作,类似大家用VB在上位机编程一样。成功,不值得骄傲。做成功的人>?????????
实验2: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此时不用FX2N-232-BD),用FX-PCS-WIN执行遥控开/关命令,我发现此时通讯命令不同了.
过程大致如下:
PC首先设置PC串口:9600,7,E,1, 然后发出05H(ENQ),等待PLC响应,如果PLC为06H(ACK),PC继续发出命令(现在已经看不懂意思了,大概是02,XXXXXX,03,校验码.与公开的协议不同了.然后在等待PLC回应,06H.如果PLC回应15H(NAK), 意味PC指令没有被PLC认可,通讯中断,等待下一个指令.大家用PORTMON看吧.
实验意义:大家讨论吧! 可以通过RS422/485远距离通讯? 用MCU控制PLC?
问题: 可有成功案例?这个通讯协议是什么?
BEST REGARDS.
MMCU

网友A: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传送的数据格式变化了,你发送下面的数据试试
MSCOMM.OUTPUT=chr(&H02)+"70105"+chr(&H03)+"00"

网友B:
大虾,我用的是232BD,自己做了一根232通讯线,用VB 进行上位机编程。在PLC的D8120设置专用协议FORMAT1,可是PLC就是没有响应,请问原因?

在串口通讯软件中按照通讯协议发送“05 30......”,是什么样的串口通讯软件?是不是VB里面的MSCOMM控件“05 30......”,是什么样的?

楼主:
FX2N CPU类型返回码"9C5E",你可知道其他吗?
另外:关于串口通讯软件是什么?其实网上到处都是。PLC就是没有响应的问题是D8120没有与PC通讯格式一致。

网友C:
读PLC的D8001后,PLC返回字串"9C5E" ,即是24220,它表示PLC类型是FX2N/FX2NC,版本为2.20。
PLC返回的是用ASCII字符表示的16进制数,它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如果要把两字节拼成一个字(Word),则要把,"9C5E"要把它理解为5E9Ch,FX即PLC是以10进制表示它的型号和版本的,5E9Ch=24220。查下表:
10进制数高两位表示PLC类型:
  10: FX1
  20: FX0,FX0S,FX0N,FX2(C)
  24: FX2N,FX2NC
10进制数低三位表示PLC版本:
  V.vv

OK?

网友D:
能否直接用422通讯卡与Fx2n的编程口连接,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E:
fx2n的接线
422(9孔)                    FX2N(8针)
TX-  1    ————————    1RX-
TX+ 2    ————————    2RX+
RX+ 3    ————————     7TX+
RX-  4    ————————     4TX-
GND 5    ————————     3 GND

网友F(2004-10-15):
PLC回复06 95 95 95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所谈的FX2N与PC通讯(大多用VB所写)程序所用协议可在本站看到,可是想过通过RS422(编程口)与PC(触摸屏?)通讯?看我做的实验:
软件:PORTMON, FX-PCS-WIN(FX编程软件),串口通讯软件(随便下载吧!)
实验1:FX2N上安装FX2N-232BD,自己做一根232通讯线,在串口通讯软件中按照通讯协议发送“05 30......”,PLC按照要求正常动作,类似大家用VB在上位机编程一样。成功,不值得骄傲。做成功的人>?????????
实验2: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此时不用FX2N-232-BD),用FX-PCS-WIN执行遥控开/关命令,我发现此时通讯命令不同了.
过程大致如下:
 PC首先设置PC串口:9600,7,E,1, 然后发出05H(ENQ),等待PLC响应,如果PLC为06H(ACK),PC继续发出命令(现在已经看不懂意思了,大概是02,XXXXXX,03,校验码.与公开的协议不同了.然后在等待PLC回应,06H.如果PLC回应15H(NAK), 意味PC指令没有被PLC认可,通讯中断,等待下一个指令.大家用PORTMON看吧.
实验意义:大家讨论吧! 可以通过RS422/485远距离通讯? 用MCU控制PLC?
问题: 可有成功案例?这个通讯协议是什么?
BEST REGARDS.
MMCU

网友F:
PLC编程口怎样与PC通信

网友F:
求救!PLC编程口怎样与PC通信

网友G:
请问VB 与FX-2NPLC通讯用485BD可以吗?通讯缆接线怎样接?通讯协议是怎样的?

网友H:
我看过三菱的PLC的编程口的通讯协议和专用协议有所不同,我用编程口通信,但是还没有成功 ,正在攻关。

网友H(2004-12-31):
对三菱PLC编程口通信时,X Y M D等软元件的地址怎没算,我知道Y1发送地址“0105”,那么Y0发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三菱PLC编程口通信时,X Y M D等软元件的地址怎没算,我知道Y1发送地址“0105”,那么Y0发什么呢?

你可以用串口监控软件监视三菱编程软件对Y2等元件强制输出时的命令串,其中可以看到该元件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VB 与FX-2NPLC通讯用485BD可以吗?通讯缆接线怎样接?通讯协议是怎样的?
这个与232BD通讯协议是一样的,只是485是半双工的。

楼主:
各位,如果想搞好通讯,手头要有串口监控软件PORTMON,和232-485转换器。祝各位成功!串口编程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I(2005-05-08):
先生:如何将一个数据(如常数20)传到数据寄存器D170里呢?
EMAIL:bazhengszxrzd@163.com

网友J(2006-05-12):
大侠能把FX2N-32MT的引脚图发给我吗,使用手册也行!谢谢
sunyankai001@126.com

网友K(2006-09-20):
本人用FX2N,按照版主的协议,发送05后都能够收回06应答,但是一旦发送05,然后再发送请求数据的话,PLC都会返回15错误,除非将PLC断电。实际测试中发现,不用发送05请求,直接发送数据也能正确被PLC认可。现在唯一困或的是,PLC一旦返回15,只能断电重起,否则除了05指令能够正确返回,发送其他数据请求都会返回15。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解决

网友L(2007-03-15):
直接用MOV指令啊?!

网友M(2008-01-16):
FX2N编程口协议:
STX 0 address bytes ETX SUM   读数据(包括位软元件以字节为单位)
STE 1 address bytes data ... ... EYX SUM  写数据(包括位软元件以字节为单位)第一个data是数据低4位,第二个是数据高4位
STX 7 address ETX SUN  强制位开(address  4个ASCII码按照地址低8位,地址高8位)
STX 8 address ETX SUM  强制位关(address  4个ASCII码按照地址低8位,地址高8位)
数据寄存器只可读到D999。其地址为add*2+0x1000.

STX E00 address bytes ETX SUM  读数据(包括位软元件以字节为单位)
STX E10 address bytes data ... ... ETX SUM  写数据(包括位软元件以字节为单位)第一个data是数据低4位,第二个是数据高4位

STX E7  address ETX SUM   强制位开(address  4个ASCII码按照地址低8位,地址高8位)
STX E8  address ETX SUM   强制位关(address  4个ASCII码按照地址低8位,地址高8位)

数据寄存器。其地址为add*2+0x4000(D0-D7999),D8000-D8255 地址为E00-FFE

网友N(2008-03-31):
大家所谈的FX2N与PC通讯(大多用VB所写)程序所用协议可在本站看到

网友O(2013-05-12):
利用编程口的通讯我试验OK了,PC只能读写PLC,PLC被动响应。现在正研究232BD通讯的各种方式,能否现实:PC读写PLC数据,然后PLC也能主动发数据给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