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5):
请问有没有简单可靠的电路

网友A:
直接驱动也可,用三极管也可,用光藕也可,用驱动器也可。

网友B(2003-11-07):
最简洁的当然是用2003芯片呀

网友C:
51单片机其端口有上拉电阻,最好用低电平作驱动控制,采用PNP与NPN三极管结合控制,
防止通电过程中,继电器有吸合动作现象。

网友A:
我靠,说了也白说我就删掉它

网友D:
使用MAX的芯片,有并口的与串口,八通通道的仅是一点大

网友D:
使用2003效果就不好,哪我要PLC中见到用M54522的,别人可是三0的东东。

网友E:
用62083就可以了。

网友F:
用ULN2803A也可!

网友G:
用光电隔离后,驱动直流继电器

网友H(2003-12-11):
24伏,用62064IC也可以
12伏,用2003IC也可以

网友I:
用三极管最简单了,性能稳定的,一般手册上都有的呀,楼主看看手册就明白了,其实这是个单片机控制中最简单的控制了,看书看书在看书了

网友J:
沒錯,用三極管驅動簡單,方便,沒必要做成那麼複雜,

网友K:
我同意顶楼意见

网友L(2004-01-29):
SGX,你可真逗!

网友M:
直接驱动主要考虑引脚驱动能力

网友N(2004-03-04):
用75452就好了,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O:
可以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P:
用三极管驱动最简单了

网友Q:
75451,能够驱动500MA,OC输出。我用过

网友R:
可以光偶驱动

网友S(2004-04-05):
有哪位朋友大概知道芯片max232及sn75176的价格,若知道,多谢告知!

网友T:
你说的2003是放大的,放大倍数是多少,用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多少,如果用三极管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T:
21楼的朋友你说的75451,能够驱动500MA,OC输出,有没有75452,他们有几个引脚,他们能带动一个16*16点阵的二极管吗,如果能带动点阵哪带动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U(2004-06-09):
用上面的方法随便选一种都可以了

网友V:
用IO直接驱动,要看IO的驱动能力;
用三级管要看驱动电流;
用光藕也可以,只不过要提拱不同的电源

网友W:
隔离很重要
1、要有驱动能力,根据不同的继电器,选择电路。
2、尽可能隔离。
3、隔离的基础上,最好加续流二极管。感性负载对电子电路的干扰比较厉害,如果不隔离,又没有续流或吸收回路,有击穿芯片的危险。

网友X:
各位大大 偶也有这个问题 单片机相连负载的开关元件怎么驱动12V的继电器 最好能给个线路图  谢谢

网友Y:
继电器数量多的话,用驱动器,便于产品小型化。
  SGX说的不一定错。

网友Z(2004-07-22):
前级光耦,后级三极管

网友AA(2004-08-26):
max232,SMT贴片大约在6元左右。DIP在4元左右,

网友AA:
最好是用光电隔离这样可一与强电分开。二把干扰也隔离掉,因为单片机受干扰后的后果各位应当知道。

网友AB:
用三极管开关电路就行了

网友AC:
使用达林顿阵列

网友AD(2004-12-24):
请问各位DX
能有些光藕驱动的典型电路吗
谢拉

网友AE: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了!

网友AF:
用PNP的三极管效果不错,但有时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另加上拉电阻.

网友AG:
光耦+三极管+二极管保护

网友AH:
以上什么都可!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如果还想简单,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加一个光敏电阻,用黑色的热缩套管包起来就可以是一个光耦了.用光敏电阻驱动一个9013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呵这只是用在学习时节实验用.吸合不灵敏(可千万别用来做产品哟.坏了可别怪我.呵呵).

这个好!!!

网友AK:
要是你的端口剩余的比较多,可以用几个端口并联起来,直接驱动一个继电器,不过是比较危险的 ,呵呵!

网友AL(2005-04-07):
大哥,我用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但是12V的电压由PNP三极管的基极窜入到单片机的I/O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M:
不知可以用单片机的P1口连到光电耦合器上,再连接到继电器上实现嘛
-------------------------------------------------------------------------------------------
不对请指教!!!!!

网友AN:
可以用几个端口并联起来,直接驱动一个继电器,不过是比较危险的 ,呵呵!

汗~~~

比较关注这个
安全第一 价格第二  可靠性第三

借问一下 如果单片机P1.0口 控制一个强电220v 家用电器通断 如何做?

网友AN:
引用 网友AO:
ULN2004
这是是嘛东东?

网友AP:
我用高反压三级管2N5551,每只0.15元。
由于继电器断电时可能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动势,一般的三级管耐压为30-50V,有时会击穿,我用2N5551高反压三级管,耐压为150V,不会击穿,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AN:
耐压为150V
如果是220V家电呢 ?
光藕继电器是否合适 ? 谢谢

网友AQ:
75451可以用什么芯片来代替它的功能
引用 网友Q:
75451,能够驱动500MA,OC输出。我用过

网友AR(2005-05-17):
假如是驱动两个继电器,(测量值>给定值)? Y:继电器1工作; N:继电器2工作;该怎么实现?

网友AS(2005-06-28):
最常见的光耦隔离,三极管驱动,注意有些小继电器有极性,如驱动220V继电器可用光耦可控硅活直流继电器

网友AT(2005-08-31):
ULN2803。 线圈驱动专用

网友AU:
ms 3000 系列

网友AV:
我觉得用单片机口来控制220V的开关,用晶闸管比较好,简单又安全

网友AW(2005-10-19):
用晶闸管的话,关断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AX(2005-12-23):
看你驱动什么样的继电器   可用光耦   com 集成块

网友AY(2006-01-31):
用PNP三极管,端口低电平有效,最为保险.

网友AZ: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BA(2006-03-15):
我认为用光耦,驱动直流微型继电器,再用其触点驱动大的继电器,比较可靠。我见过西门子的数控机床上,都是这样经过一个微型继电器的中间环节的。因为工业控制要求的可靠性要非常的高。况且微型直流继电器价格非常便宜,几元钱而已。

网友BB(2006-07-20):
同意5楼的意见,我已经在产品中用过,最好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BC(2014-10-23):
用放大器吧!倍数应该根据继电器的线圈电压选择,有DC24V,AC24V,AC230V.51单片机串口输出是5V,倍数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