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5):
自制一条 RS-232C 的电缆。

Q系列的 RS-232C 的电缆,定义如下:
D-SUB 9孔---PC                          Mini Din 6针---PLC
RXD-2<----------------------------------------2-TXD
TXD-3---------------------------------------->1-RXD
DTR-4---------------------------------------->5-DSR
GND-5--SHELL----------------------------------SHELL GND
DSR-6--CTS-8<---------------------------------6-DTR

网友A(2003-09-21):
谢了,我正找呢!

网友B(2005-10-24):
可否与三菱的F940GOT触摸屏连接,谢谢!

网友C:
thanks,您解了我锝燃眉之急

网友D(2006-06-24):
请问楼上,那个圆形的6针接口是怎么排列的,那个是第一,第二,,,第6针啊,谢了!

网友E(2007-09-07):
请问谁有东芝EX40的编程电缆图吗?我想自已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