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的识别

楼主(2003-07-06):
请问双极性的晶体管和场效应管再电路板中如何区分识别?我从变频奇触发板中看见一B1351他是什么东东?单结晶体管嘛?标号为9014 c59c还有A950 y 4c又是什么东西?以上都是三条腿的

网友A:
(2S)B1351  SI-P+DARL  NF-S/L 60V 12A 30W hfe=3000 130mhz
(CS)9014   si-npn uni-ra 30v 0.05A 0.3W
(2S)A950  si-pnp uni, 35v 0.8a 0.6w,120mhz
全部是普通三极管

楼主:
难道只能从元件表上对查吗?能否从外部特征上区分?还有一般的mosfet和IGBT场效应管是`何特征?B1351 后面的解释能否说明一下?我不太理解。谢谢
!!

网友A:
你还要怎样?你要什么特征?你没见到实物?小功率的mosfet、IGBT、三极管、三端IC、复合二极管外形没有区别,只能凭经验和查手册。B1351  PNP复合(达林顿)管,低频(130MHZ)开关放大,放大倍数3000,去书店到市场,多学点基层吧。

楼主:
知道了!只是现在手头上的资料书太少了,又急着知道,有一瓷型的电容标号为-10k 160v能推出它的容量嘛?-10k什么意思?能查出来吗?

网友B:
10K的电容好像应该是100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