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6):
怎样让modem获得远程电话的按键识别?

我在一个外国软件中用过类似语音卡的功能,可以有按健菜单,选择不同的功能
my e-mail:
      mylanchat@163.com

楼主:
有谁呢解答这个问题?关于按键的取得?

网友A(2003-09-05):
这个太难了吧.要通过分析音频编码来判断.电话按键由四组高频和四组低频音可以组合出16种音波.通过分析音频就能分析出来.还有忙音等音.而且还不分同的波长.

所以才有语音卡.要不然语音卡就可以下岗了.
我知道bitware这个软件可以实现的.但他是专业做这块的.含金量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