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9):
CPM2A型号的可编程控制器可以使用CPT的编程软件吗,我看CPT里只有CPM1A型号的.
如果可以的话,那PLC和计算机通讯的时候必须要HOSTLINK吗,直接连接一根数据传输线可以实现PC和PLC的通讯传输吗??

网友A:
可以用CPT,好像是在先型号变为CQM什么的,我以前用过,现在记不清了!

网友B:
用CQM1-CPU43,不过有的指令可能会不好使,电缆用CQM1-CIF01就得。

网友C:
可以用CQM1-CPU43的类型,只是有些指令不适合CPM2A。还有就是可以用通用的串口编程线和PLC通讯

网友D:
兄弟,去下载V2.0以后版本的CX-P即可,设置成CQM1-CPU43会有好几个指令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