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9):
请教各位高手,输出信号为4-20ma的仪表的数据用VB怎样编写读取的程序。流程是怎样的,是否需要什么模块。能否介绍的详细一点。在此向您致谢.......

网友A:
至少应该有一个D/A转换器吧

网友B(2003-08-25):
应该是a/d。。。,也可以是a/d模块,通过通信进入计算机

网友C:
如果只有一个模拟量或模拟量很少,你可以用一部小型PLC(推荐使用SIEMENS S7 224)的模拟量接口读仪表的数据,然后通过串行口编程读取PLC的数据到PC,这种方案成本比较高,但扩展性较好,还可以多学许多知识。
也可以买数据采集板插到PC里读模拟量。
当然如果你擅长PC硬件编程的话还可以用声卡作为A/D转换器!不过精度就没法保证了。
有些无纸记录仪可能有串口输出数据的功能,你看看可以参考一下是否可以用于PC采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