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误差计算

楼主(2003-07-09):
请教:如果有一块变送器的相对误差为0.5%,一块数字显示仪表的相对误差为0.2%,如何估计它们连在一起后的相对误差?

网友A(2003-08-19):
1-(1-0.5%)*(1-0.2%)对吗

网友B:
应该是0.2%+0.5%=0.7%
或者:
-[1-(1-0.5%)*(1-0.2%)]=-0.699%
+[(1+0.5%)*(1+0.2)-1]=+0.701%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B:
2楼说法仅适应下偏差。

网友D:
4楼的说的不错...是那样蒜的...要不翻书好了

网友B:
书不是人写的吗?人写的就难免有错。
这是个数学问题,不值得如此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