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7-09):
变频器中有一项设定是“转速跟踪启动“怎样理解?如果瞬间停电后马上再启动,时间短的连接触器都没来得及释放,就有恢复电了(电压有个叠加波动)。这样变频器有和影响?还能够自己启动嘛?(启动都按照这个“转速跟踪启动“)
   变频奇启动设置中有1:启动频率启动]
                                2:转速跟踪启动
                                3:直流制动后由启动频率启动
不管设置为多少,只要再一起动,都会按 2:转速跟踪启动,我用的是SAMCO -I型的

网友A(2013-08-22):
应该按照设置的方式起动才对